这干扰从哪来的?

楼主(2015-05-12):
ab电压是20v直流,而co出现了50hz 100mv左右 vpp的干扰,从哪里来的?波形如图。

网友A:
工频干扰。。。

网友B:
说说你的供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的供电电源

dc-dc电源模块供电,输出和输入噪声如图。

楼主:
电源噪声正常

网友C:
CO不一定有50Hz的波形,十有**是测量问题,就是示波器+示波器接地+环境形成的,

网友C:
“十有 八 九”,这个“八、九”也是屏蔽语?

网友D:
测量时直接使用探头上的地,不要使用鳄鱼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不一定有50Hz的波形,十有**是测量问题,就是示波器+示波器接地+环境形成的, ...

没有太明白你说的,示波器电源是隔离了的,应该不是测量问题,后面跟随器输出波形和co波形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时直接使用探头上的地,不要使用鳄鱼夹

什么是不使用鳄鱼夹,直接使用探头是的地,能说简单点么?

楼主:
发现oa和ob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E:
运放的+/-12V电源如果没有接地,把零、火线反过来试一试。不行再接地试一试。示波器也接地

网友F:
你的输入电源上有工频干扰,而且你的示波器用的探头应该也不是隔离的,示波器本身也有可能带有这个频率的纹波,所以有50hz的纹波是正常的。

网友G:
换个示波器探头线,说不定是探头线的地没接好。按正常情况下,你接在示波器(一般是3V,1KHz)处看看纹波~,纹波会非常小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12V电源如果没有接地,把零、火线反过来试一试。不行再接地试一试。示波器也接地 ...

基本还是一样的,觉得不是示波器的问题,20k上100mv,大概有5ua电流,应该不算小了,oa、ob波形一样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输入电源上有工频干扰,而且你的示波器用的探头应该也不是隔离的,示波器本身也有可能带有这个频率的纹 ...

电源基本没工频干扰,图上可见,示波器本身有工频纹波可以理解,但是100mv纹波,5ua电流这个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示波器探头线,说不定是探头线的地没接好。按正常情况下,你接在示波器(一般是3V,1KHz)处看看纹波~ ...

校准看了,没有问题。

楼主:
电源是用ac-dc,然后多个dc-dc,测量下dc隔离电阻大于1000M,而工频下的隔离电阻在40M-80M左右,可能是耦合而来吗?

网友H:
圣邦微代理,送样,Q 463280305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十有 八 九”,这个“八、九”也是屏蔽语?

是的,这个我已经遇到过。
这帮土鳖怕呀

网友H:
圣邦微,代理,送样,Q 463280305

楼主:
发现示波器的贡献最大,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