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STM32 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WIN7 64bit系统,使用STM32 STLINK,通过USB线插入电脑后提示驱动有问题,如图1
然后我网上找了数个驱动,一一安装测试还是不行,如图2
然后在笔记本上测试(也是WIN 7系统)又一切正常,
请问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去下载ST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外行人胡乱分析一下:
笔记本和台式的系统不一样,
例:笔记本是win7,台式是xp,或者笔记本是32bit,台式是64bit。

可以找下对于系统的驱动,试试。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啊!闹心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win7 32位的。昨天下了好多驱动,官方的,网上搜的,装了都不行。后面看到说在
里的mbed.htm打开注册可以找到,但注册怎么都过不了,卡在Are you human?:这个问题看着也是醉了

网友C:
板子上电 只有LD1一直闪,LD3和LD2 没动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