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烧写不成功

楼主(2015-05-12):
想配置下lm3s9b92 的rom  bootloader 启动管脚,但是老是配置错误,flash烧写不成功,希望有做过的大牛指导下呀,小弟在线等

以下是配置的程序,一直进入while(1):

data = FLASH_BOOTCFG_PORT_H |
           FLASH_BOOTCFG_PIN_7 |
           FLASH_BOOTCFG_DBG1 ;

    FlashUsecSet(SysCtlClockGet()/1000000);

    if(FlashProgram(&data,0x75100000,4) != 0)
        while(1);

网友A:
帮顶了,建议楼主把状况描述的更详细点

网友B:
是用uart更新程序吧?
可以看看这个例程StellarisWare\boards\ek-lm3s3748\boot_demo2

网友C:
也帮着顶一下了,这样采用引导代码烧写的我用的还是少。

网友D:
这个用的 不错了吧?

网友E:
这方面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F:
这个Flash烧写要考虑时序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