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产生波形的时候的调用

楼主(2015-05-12):
这个ISR_GpifWaveform中断函数是不是在GPIF产生波形的时候的调用呀?

网友A:
没有用过这款芯片,不过中断需要你首先要使能中断,然后在 boot 里面修改中断函数。

网友B:
如果你用 C 写的话,可以使用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XXXXX_ISR 来解释中断函数。

网友B:
其中  XXXXX_ISR 是你作为中断函数的子函数名称。

网友C:
不是,有波形启动命令。详细看TRM。

楼主:
好的,我晓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