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寻找一种 P-MOSFET,VGS(th) 绝对值 大于等于 6V

楼主(2015-05-12):
(无正文)

网友A:
要VGS(th) 绝对值很小,比较麻烦。
要VGS(th) 绝对值大,很简单,串联一支稳压管就行,如果需要稳压值比较小,也可以利用LED正向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VGS(th) 绝对值很小,比较麻烦。
要VGS(th) 绝对值大,很简单,串联一支稳压管就行,如果需要稳压值比较 ...

仅仅简单的的串稳压管是不行的,因为栅极的电流几乎为零。电流极小的时候,稳压管两端电压并不是个确定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仅仅简单的的串稳压管是不行的,因为栅极的电流几乎为零。电流极小的时候,稳压管两端电压并不是个确定的 ...

绝大多数MOS管开关电路(楼主显然不是线性应用),MOS管门极和源极之间几乎都要并接一支电阻,且电阻数值不能太大。因为此电阻的存在,串联稳压管后门极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确定。
之所以不向楼主推荐两支电阻分压,是因为两支电阻分压对MOS管开通关断速度的影响相当大(由于MOS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MOS管开关电路(楼主显然不是线性应用),MOS管门极和源极之间几乎都要并接一支电阻,且电阻数值不 ...

我是做线性应用的,要求VGS(th) 要高于6V,加稳压二极管或电阻之类的方法也考虑过,是行不通的(因为mosfet是压控,电流很小pA级)。

还是需要VGS(th) 指标上大于 6V的

网友B:
不如把你具体的应用说一下,可能有变通的办法,不一定要VGS(th)高于6V

网友C:
6V之后呢?曲线要求

网友D:
分压行不行?

网友E:
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