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STM8] 【STM学习】STM8新手上路——第一天、GPIO

楼主(2015-05-12):
说明一下,本人主要开发的是STM32只是对STM8的高性价比吸引,想在用它做些小东西或者作为一个协处理芯片相当不错于是买了个STM8S105K4的核心板玩玩,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学习过程。

新手上路,不对的地方有请前辈指正哈~

编译工具-> IAR for STM8
之所以选着IAR是早问IAR大名,故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了一下,效果棒棒哒!同时它还集成了ST-link下载组件,下载调试程序都很方便。

这是我的核心板,今天刚拿到手的,热乎乎的~

接下来开始写程序,首先是创建工程

选择C语言,点击OK,选择合适文件夹保存

这是创建完成的工程

然后就是写程序了

首先查看电路图,我的开发板上的LED接在PE5,低电平点亮

在查阅参考手册,查看IO引脚的配置方式

我们需要将引脚配置成推挽式输出,速度2M、10M都行

现在就可以敲代码了

点击make  ,编译程序(首次会跳出workspace保存界面,取一个名字,保存即可),编译通过。

接下来,就要配置一些编辑器的选项和一些下载设置(我琢磨了好久,感觉比keil麻烦多了,可能其中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project -> option

第一步、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

第二步、

第三步、

点击OK。

点击  下载程序,会出现调试界面(我不知道能不能只下载不调试),直接点击红色叉叉  ,退出调试。可以看到LED开始闪烁,程序正常运行。

IO口就到此为止,还有后续学习会陆续与大家分享~

额外说明,程序中的头文件不是IAR自带的,因为我习惯了结构体,所以从网上找了一个这样的头文件,感觉挺好用的。大家可以自行放到IAR默认头文件路径下即可。

网友A(2015-07-21):
  还有后续不

网友B:
看来是连载,

网友C:
个人感觉IAR真心难用,很不习惯。虽然STVD问题也很多,但是够傻瓜,我喜欢,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IAR真心难用,很不习惯。虽然STVD问题也很多,但是够傻瓜,我喜欢,哈哈 ...

我是新手,我很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E:
有耐心,我从来都是用别人建好的工程,自己折腾这个太费劲。

网友:
都是这样的,第一次,都是坐LED闪光,然后做跑马灯,然后做IO控制外设。。。

网友:
一步一步,往前走,慢慢就牛X了。

网友F:
飞控板集成STM32F103CB MPU6050 HMC5883L MS5611,Keil编译,直接下载程序,想了解可以加Q:2880610675

楼主:
当时因为没人回帖就没再做了,现在当然得有后续了!后天!这两天考试:lol

网友G:
倒是很详细的~用s003f3p6更便宜……性价比更高!

网友H:
坐等楼主连载

网友I:
看着像从深圳优信电子买的最小板?

网友:
个人感觉IAR真心难用,很不习惯

网友J: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了一下,效果棒棒哒。。

网友J:
楼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我想起来县里电视台的医药广告,医托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J: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盒,一吃还真有效, 又买了两个疗程,竟然好了。

网友K: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STM8S要怎么下载HEX 和在线调试。新手,要先学习连接,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ypeid%26typeid%3D39

网友L:
楼主我是菜比,能不能把每句话的数值为什么这么设定写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是菜比,能不能把每句话的数值为什么这么设定写出来呢

谢谢提醒,我下次会注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我想起来县里电视台的医药广告,医托就是这么说的。 ...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STM8S要怎么下载HEX 和在线调试。新手,要先学习连接,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 ...

你那个软件是给STM32下载程序的,你可以用STVP或直接用IAR

网友J:
看楼主头像,楼主对机器人比较感兴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头像,楼主对机器人比较感兴趣吧。

我觉得每个单片机爱好者都对他有兴趣的吧:lol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盒,一吃还真有效, 又买了两个疗程,竟然好了。 ...

:curse::curse::curse::curse::curse::curse:

网友N:
哈哈哈,第二天的呢?

网友M:
stm8性价比还行。。

网友O:
讲的很详细啊,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P:
流水灯之类的学习IO口比较快

楼主:
RE: 【STM学习】STM8新手上路——第一天、GPIO

STM8新手上路——第二天、SPI串口TFT

咳咳,也是为了队形说是第二天,其实学完好久了,当时因为没人回帖就没继续,现在回来啦!虽然从开始学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但是我仅仅用了一遍STM8的外设,没有太多深入使用。所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请大家指正啦,小弟说错话还请见谅哦

步入正题!上回讲解了IAR的基本使用方法与IO口输出。

那么!。。。。我手头正好有一个SPI的串口TFT小液晶,那么我们不如赶紧拿IO模拟一下SPI吧~~~~~~

第一步,建立一个C工程(可以用空工程,个人习惯问题),然后将上次的程序全部复制进main.c  (其他的基本IAR设置参见第一天内容)

这里还要说个事情,就是芯片是时钟设置,因为使用内部高速时钟只用了一个寄存器,所以就不额外开贴了,稍微介绍一下带过。

    可以看到,16M的内部晶振直接输入到HSIDIV(内部高速时钟分频器),我们只需找到它,并作相应设置即可。
我们在这个寄存器中找到

  从复位值便可知道,上电默认是8分频,我们现在需要16M时钟,故0分频,将其设置为0即可:CLK->CKDIVR=0x00;

现在可以以这个频率做一个准一些的软件延时,毕竟延时对单片机很重要。(我用逻辑分析仪校准了,在Delay.c)
我们继续模拟SPI;
SPI时序我就不介绍了,网上资料很多,so我直接上代码啦
void Wdata(u8 data)                                     //写入数据
{
        SCE_0;                                                          //TFT片选
        DC_1;                                                           //数据写入
        if (data&(u8)0x80) Data_1;                           //为了让模拟SPI更快,这里没有用for循环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40)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20)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10)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08)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04)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02)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if (data&(u8)0x01) Data_1;
        else Data_0;
        CLK_0;
        CLK_1;
        SCE_1;

关于TFT,这个要配置的寄存器那真是太多了,这里只讲一个寄存器,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手册  ,寄存器地址为0X36,在手册122页

D7 D6 D5 三位只用于设置显示方向的,D4 设置液晶垂直刷新方向,D3用于颜色数据格式设置
我将其设置为0x36,用了第二种显示显示方向,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在初始化以及清行函数中更改(清行需要用另一种方向)。

#include <stm8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144.h>
u16 time=0;
int main( void )
{
   CLK->CKDIVR=0x00;   //内部高速时钟0分频
   TFT144_init();
   clear(0);//清屏,黑色
   adxy(60,40);
   Wstr("Success!",GREEN,0);
   ysm(3000);
   adxy(0,0);
   clear(0);//清屏,黑色
   while(1)
   {
       ysm(950);
       adxy(60,55);
       putnum(time++,BLUE,0);
   }

行,来看看运行效果吧

1.44Inc彩屏.zip (39.85 KB, 下载次数: 2)

楼主:
这次在上次的基础上,把模拟SPI改成用STM8的硬件SPI。
在上回的工程代码上稍作修改即可。

先创建一个空工程。

得到一个这样的工程

把上次工程的代码文件都拷至改工程下,右击工程名,添加文件 ,然后记得吧工程的一些必要配置都配置完,就可以准备改代码了。

写程序第一步:查看引脚位置,在数据手册中即可找到。
可以看到,SPI用到的引脚是PC5~7和PE5
STM8S的SPI引脚功能复用是不需要配置的,所以这里也省去了一个步骤。

第二步:查看STM8的SPI特性介绍

查看是否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我这里只需要单片机给显示屏发送数据即可,速率没有硬性要求,越快越好。

第三步:查看资源配置介绍(略)

第四步:查看寄存器配置

帧格式  :     改显示屏用的是高位先发送,所以Bit7=0;
SPI使能:     这步在所有配置结束后再完成;
波特率控制:这里越快越好,所以Bit3~5=000;
主设备选择:是主机模式 所以Bit2=1;
时钟极性:   这里选择高电平状态。
时钟相位:   主模式不予考虑

最后得到:   SPI->CR1=0x06;

再看CR2

因为这里对TFT只有发送数据,所以这里将Bit6~7置1,单线双向模式,只发送,即可
CRC校验不使用,故其余位都置0即可;

SPI->CR2=0xc0;

再看SR

因为只用到了发送,所以只需关心Bit1就行,为1时发送区为空,可以写入

数据寄存器DR

由SR与DR寄存器,很容易就可以写出写数据函数
  • static void Wdata(u8 data)      //写入数据
  • {
  •   SCE_0;
  •   DC_1;
  •   SPI->DR=data;
  •   while(!(SPI->SR&0x2));
  • }
  • static void Wcom(u8 data)      //写入指令
  • {
  •   SCE_0;
  •   DC_0;
  •   SPI->DR=data;
  •   while(!(SPI->SR&0x2));
  • }

复制代码

SPI配置函数为
  • static void SPI_init(void)
  • {
  •   SPI->CR1=0x06;
  •   SPI->CR2=0xc0;
  •   SPI->CR1|=0x40;
  • }

复制代码

仅三句话,十分简易

最后通过刷屏测试,很明显可以看出硬件SPI比模拟的快很多,而且硬件还有一个好处是,字节发送过程不会被打断,数据传输的准确性更高。

谢谢阅读~

楼主:
之前想每一个单独一个帖,现在准备连载了

网友Q:
跟楼主用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