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MCU怎样检测市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5-05-13):
用中颖的166A芯片 怎样检测市电的电压是多少?请指教!!!

网友A:
二种方法,ADC检测降压整流滤波的电压或者直接检测降压的AC电压。
这不是MCU的问题,是你的硬件电路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种方法,ADC检测降压整流滤波的电压或者直接检测降压的AC电压。
这不是MCU的问题,是你的硬件电路的问题 ...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硬件电路? 谢谢!

网友A:
最好用电压互感器,自己查一下电压互感器的厂家,资料里就有参考电路。

网友B:
我在STM8S003上实现了一套测量交流电压的算法。外围电路,校准均很简单。如有兴趣可联系我!
QQ:3051748115

网友C(2016-06-28):
文件已破坏,打不开

网友D:
一楼终结此贴  大家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