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控制MPU6050的温度值如何得到呢

楼主(2015-05-13):
从mpu6050得到的原始数据怎么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呢?

网友A:
这个陀螺仪吧,还能测温度吗?

网友A:
首先,我没用过,所以不敢乱说,
查资料:
以数字输出6轴或9轴的旋转矩阵、四元数(quaternion)、欧拉角格式(Euler Angle forma)的融合演算数据。 具有131 LSBs/°/sec 敏感度与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的3轴角速度感测器(陀螺仪)。 可程式控制,且程式控制范围为±2g、±4g、±8g和±16g的3轴加速器。 移除加速器与陀螺仪轴间敏感度,降低设定给予的影响与感测器的飘移。 数字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ing)引擎可减少复杂的融合演算数据、感测器同步化、姿势感应等的负荷。 运动处理数据库支持Android、Linux与Windows 内建之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 以数位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以数位输入的同步引脚(Sync pin)支援视频电子影相稳定技术与GPS 可程式控制的中断(interrupt)支援姿势识别、摇摄、画面放大缩小、滚动、快速下降中断、high-G中断、零动作感应、触击感应、摇动感应功能。 VDD供电电压为2.5V±5%、3.0V±5%、3.3V±5%;VDDIO为1.8V± 5% 陀螺仪运作电流:5mA,陀螺仪待命电流:5µA;加速器运作电流:350µA,加速器省电模式电流: 20µA@10Hz 高达400kHz快速模式的I2C,或最高至20MHz的SPI串行主机接口(serial host interface) 内建频率产生器在所有温度范围(full temperature range)仅有±1%频率变化。 使用者亲自测试 10,000 g 碰撞容忍度 为可携式产品量身订作的最小最薄包装 (4x4x0.9mm QFN) 符合RoHS及环境标准
原来这个东西是收到温度影响的,那么技术手册也就肯定提供了校正公式。
其次,我觉得如果是数字传感器,那么应该集成默认的校准器,也就是在硬件里就实现校准,不要这种事情都交给系统工程师

网友B:
好像沒有溫度感測器

网友C:
:lol我就好奇了,为何不用常用的那些呢,也好有个参考锕

网友A:
如果我是做芯片的,我会提供各种环境下使用的代码的,免得大家都着急,学习浪费时间,肯定不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做芯片的,我会提供各种环境下使用的代码的,免得大家都着急,学习浪费时间,肯定不用了。 ...

说的是啊,这个芯片的代码确实还没看到官方的

网友:
运动处理数据库支持Android、Linux与Windows 内建之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说的挺好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数字传感器,那么应该集成默认的校准器,也就是在硬件里就实现校准,不要这种事情都交给系统工程师

网友E:
为可携式产品量身订作的最小最薄包装 (4x4x0.9mm QFN) 符合RoHS及环境标准

网友F:
没用过这个,,为何不用其他的呢,弄个大奖都用过的。

网友G:
据说是:

Temperature = 36.53 + regval/340;

regval ------- 读出来的值(int型)

网友H:
看到网上的例程里面有带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是:

Temperature = 36.53 + regval/340;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找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做芯片的,我会提供各种环境下使用的代码的,免得大家都着急,学习浪费时间,肯定不用了。 ...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我是做软件的,我肯定把所有的驱动都打包好,免得还得去读寄存器

网友A(2015-06-22):
嗯啊,所以说现在的芯片厂商不知道客户需要的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上面那人给的公式靠谱不。

网友J:
气温大约30度C,我用Temperature = 36.53 + regval/340测试得22度C,用Temperature = 35+ ((double) (Temperature + 13200)) / 280测得31.2~31.5度C,且在这个范围变化不大。如现在显示31.2,你用手摸6050,顶多变成31.6;用烙铁靠近马上变成固定的7。都不靠谱吧(程序是淘宝买6050模块时送的,它里是用公式Temperature = 35+ ((double) (Temperature + 13200)) / 280)

网友H:
Temperature = 36.53 + regval/340;

网友K(2015-10-30):
上面的公式是哪来的?为何我读出来TMEP的原始数据波动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