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H桥续是怎么续流的?

楼主:
求教大家。
1.图中续流二极管作用是续流?续的什么时候的电流?

2.假如按照上图所示路径续流,那么等效原理图如下面

如果电机自感电动势小于12V,那么电流会流向12V电源么?
没想明白电流怎么会从电机两端的低电势流向12V电源?

网友A(2015-05-13):
Slow, Mixed and Fast Decay Modes. Why Do We Need To Complicate Things?给你参考.

网友B:
反向电动势

网友C(2018-11-20):
电动机是感性负载,其上电流无法突变,当电动机正向工作时(Q3Q6导通)其工作电流为I1,这时如果突然关闭所有晶体管,这一I1无法突变,电机会产生高压强行击穿晶体管产生通路释放掉。
.

加入续流二极管后,关闭晶体管瞬间电机仍然会产生高压,电压不断升高的过程中,达到13.4V(12+0.7+0.7)时,D5-VCC-GND-D8这条通路导通了,就会将这一电流通过给电源反向充电释放掉。由于电压被钳位在13.4V左右,避免了高压的产生,也就保护了晶体管不被击穿。

可以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c531f5f90242a8956bece418.html  功率H桥中续流二极管特性研究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作用就是续流,续的是电机电感的开关驱动消失后的继续电流。
由于电感电流无法突变,驱动电流消失后,电机电感电流还需要继续流动,这4个二极管就在这时候,担任续流任务。

网友E:
"如果电机自感电动势小于12V,那么电流会流向12V电源么?
没想明白电流怎么会从电机两端的低电势流向12V电源?"

同意4楼, 续流的电压不取决于电机, 而是外面的回路, 也就是说, 回路电压有多高, 反电势就有多高
所以上面的如果的假设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