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波形失真原因

楼主(2015-05-13):
文氏桥振荡
9V单电源供电

原理图

楼主:
没有大神出来解答吗?

网友A:
中点电压那里加一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B:
先看看C1的输入端波形,如果是无失真的,就是你的输出级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不对。根据你的电路,可能是R10太大了?

网友C:
C3 R11 不是交流接地?

R5 R7 你得并个电容啊,容量与振荡频率有关。
==========================================
俺错了,并电容就不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及R7弄小一点(小于R6),R7再并联电容,你是要当虚擬零电位其阻抗要低才越像。其它参数没标出,交越失真 ...

去掉射随器波形也是这样,交越失真应该波形也是对称的,这也算交越失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C1的输入端波形,如果是无失真的,就是你的输出级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不对。根据你的电路,可能是R10 ...

去掉后极的射随器也是这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 R11 不是交流接地?

R5 R7 你得并个电容啊,容量与振荡频率有关。

R5,R7的中心电压就相当于交流地啊 在这个地电位上下振荡 并电容还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C1的输入端波形,如果是无失真的,就是你的输出级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不对。根据你的电路,可能是R10 ...

交越失真和R10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交越失真和R10有什么关系?

不是交越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R5,R7的中心电压就相当于交流地啊 在这个地电位上下振荡 并电容还没试过

你这个地受信号影响,所以才要一个电容

网友F:
不是很懂,但是调试的时候建议从C1两端测量,确定是那一级出了问题,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G:
  楼主看来对上面的链接没怎么关注
你的静态点是不正常的,
运放正反输入端的直流电位再看下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9V供电时LM358压摆率太低,换24V供电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