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的PCIe驱动有没有装成功?

楼主(2015-05-13):
说明一下:PCIe接口上接了一个wifi模块,在原同事使用的uboot和文件系统基础上,我重新编译了内核。

将内核烧录到板子后,启动时PCIe部分显示日志:

lspci命令显示如下:

输入ifconfig命令时,网络接口没有任何显示

以下是之前一个同事编译的,现在已离职,联系不到人了

我编译的内核没有上图中的打印信息,也检测不到下图的芯片(芯片有驱动程序,且已加载到内核)

lspci命令显示如下:

输入ifconfig时,显示如下:

在ltib中编译内核时,配置选项是按照官方文档编译的,如下:只选了PCI Express support,没选下面的两个子选项

板子是我们自己的,芯片是用的IMX6D5E,BSP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我估计应该还是PCIE配置的问题,但是还要操作哪里呢??

网友A(2015-12-08):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在pcie接口上接了一个wifi模块,但是还是不能驱动起来。如果解决了话,可否分享下解决过程?

网友B(2017-05-19):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在pcie接口上接了一个wifi模块,但是还是不能驱动起来。如果解决了话,可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在pcie接口上接了一个wifi模块,但是还是不能驱动起来。如果解决了话,可否分享下解决过程?

网友A(2017-09-11):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在pcie接口上接了一个wifi模块,但是还是不能驱动起来。如果解决了话,可 ...

你好,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在弄开发板了,所以没有登录这个论坛。时间过去这么久估计你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说一下后来这个事情的情况吧。厂家推荐的模块,是一个Realtek的一个pcie接口的模块,在实际使用中其实用的是usb协议,所以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之前我们硬件工程师选的一款wifi模块,虽然也是pcie接口的,但是使用的是pcie协议进行传输的,我查看了realtek给的安装包,里面包含一个编译好的firmware。这个是无法修改的,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得到的答案是由于我们购买的量太少,所以不能帮忙修改firmware,建议更换其他模块,最后这个模块我们也没用,后续要是使用的话,估计要选usb协议的了。以上是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时间久了,就权当大家没事分享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