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多层陶瓷电感怎么测量?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 电桥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 电桥测的?

不但是数字电桥,而且还是两个电桥,不同的厂家生产的.

网友B:
先去看看电感的手册,注意其精度和适用频率范围,测试频率要在手册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C:
我也很奇怪,发个图片让我瞧瞧。
贴片的多层陶瓷电感,电感值一般都不是很大。
一般几个微亨的,开关电源里用,比较多见。
达到100UH,是多大的?允许电流多大?

网友D:
电感对频率敏感,你需要在这个电感的实际工作频率下测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