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跪求!!!IAR for STM8S调试程序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stm8s单片机调试程序时,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之后为什么不停在main主函数处,小弟急需,请各位大神能够指教。

网友A(2015-05-13):
1.确定你的程序没问题,编译通过了吗?
2.下图设置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你的程序没问题,编译通过了吗?
2.下图设置是否对?

我应该是创建工程的问题,请问我要怎么改过来啊

网友B:
上网搜索如何在IAR中新建STM8的工程文件。然后一步步来。祝你成功

网友A:
楼上正解,我怀疑你没有创建工作空间workspace,直接创建的project对不对?请严格按步骤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