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交流信号放大电路的传导函数及带宽如何确定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楼主:
这是电路图- -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就是个心率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心率带通滤波器。

请问带宽的宽度是怎么计算的?还有电路的增益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带宽的宽度是怎么计算的?还有电路的增益是多少?

带宽计算复杂。可以用滤波器设计软件计算或仿真试验。电路增益近似为R2/R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计算复杂。可以用滤波器设计软件计算或仿真试验。电路增益近似为R2/R5 ...

有没有比较好的仿真软件或者是在线滤波器计算的工具,我这边是用protues仿真,放大倍数不准,也没有办法看到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计算复杂。可以用滤波器设计软件计算或仿真试验。电路增益近似为R2/R5 ...

我用ptotues仿真的增益不是R2/R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好的仿真软件或者是在线滤波器计算的工具,我这边是用protues仿真,放大倍数不准,也没有办法 ...

照3楼电路实际焊接板子测试才行。只是计算、仿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ptotues仿真的增益不是R2/R5

这个正常。也许你没考虑脉搏传感器信号输出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也许你没考虑脉搏传感器信号输出内阻。

主要是我要考虑这个带通滤波器的带宽,怕带宽不够,有用的信号被滤掉了。板子我有焊接,手腕上脉搏波也能出来,但是感觉有点怪,根正常的脉搏波不太一样,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滤波器的带宽,更改参数,因为不知道怎么计算,所以改来改去也是无用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也许你没考虑脉搏传感器信号输出内阻。

您是在什么仿真软件上测试出来它的带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在什么仿真软件上测试出来它的带宽呢?

百度上搜索 “滤波器仿真软件”。很多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