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芯片上电会有不明信号么,球大神围观~~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网友A:
加电会有的正常现象,电机驱动的复位没处理好。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会有的正常现象,电机驱动的复位没处理好。

我用的是arudunio板的PWM输出直接驱动舵机。没有用驱动啊。。

网友A(点评):
我说的"驱动",就是指它。

楼主:
这个是瞬间的动态。不好做图。。

网友C:
看看芯片这个管脚,上电瞬间是否是输出,这是做硬件需要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瞬间的动态。不好做图。。

我是说原理图

网友D:
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