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隔离型的485从机,隔离的DCDC有必要选1W的么?

楼主(2015-05-13):
结构图如下:

看网上能找到的隔离型的,DCDC都选1W的,
1W,5V输出的,付边可以提供200mA的电流,而485实际功耗最大也就30mA左右的电流吧
30mA/200mA=15%
只用到DCDC的15%,这样使用DCDC能稳定工作么?
DCDC的使用,不能空载,也不能轻载,
一般市面上的DCDC最小要满足最大负载的10%,推荐工作范围是30%~80%,

求解惑,485只做隔离从机,真的需要这么大的DCDC?

网友A:
如果负载只有15% ,DCDC就不稳定了那这种电源也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只有15% ,DCDC就不稳定了那这种电源也太烂了

厂家一般要求最低是10%,推荐是30%~80%工作范围吧。
15%的效率估计最多也就55%左右,输出电压会高于额定输出电压,
如果你手上有DCDC,你可以测下。
再说,如果正常只用了15%,那有必要选这么大的dcdc么?
看网上都清一色选1W的,不知为什么要这么选。。

网友B:
没必要,但是1w的是通用品,容易采购,也不贵;
产品原材料这玩意的选择要考虑很多方面,不光技术参数,还要考虑采购、价格、甚至公司常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但是1w的是通用品,容易采购,也不贵;
产品原材料这玩意的选择要考虑很多方面,不光技术参数,还 ...

就只是这个原因么?:L
和总线上挂的从机个数有没有关系?

网友C:
1W是好买。
其次485电流多少,与带的负截有关。
电源用多大,应该满足最不利情况下的电流,与485芯片的驱动能力有关。最不利时应该是在输出时线路短路或近端其它节点反电平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只是这个原因么?
和总线上挂的从机个数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按最大从机算了,1W是200mA,以487为例(483点数还少),手册给出最大45mA的曲线,到了90mA(电流电压曲线)就是短路了(手册最低短路电流是35mA),加上芯片自身耗电500uA,其实100mA的电源足够了;

网友D:
1 既然是隔离型的 485从机 建议隔离
当然 如果你24-5V隔离 485不隔 也行 具体看设计要求
2 现在的做通讯隔离 基本都是这种1W个隔离模块 如果是轻负载 输出加个1206电阻
3 如果不差钱,可以选择ADI的 带电源 数字隔离一体的芯片ADMXXXX系列 型号自己去找

网友E:
一直为电源隔离恼火,那么多做开关电源的厂家,啥稀奇古怪的电压都有,产品也是很多都是多路输出的,结果5V隔离输出的极其少,一个5V的输出也是经常占据了开关电源一半功率,动辄几个安培,搞不懂,难道是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W是好买。
其次485电流多少,与带的负截有关。
电源用多大,应该满足最不利情况下的电流,与485芯片的驱动 ...

选1W就是为了考虑总线短路么?
我刚才试了下,将AB短接30s左右,但是电流并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按最大从机算了,1W是200mA,以487为例(483点数还少),手册给出最大45mA的曲线,到了90mA(电流 ...

对于我做从机来说,我的负载应该只是总线上的主机吧?
其他从机也算我的负载么?

网友F:
隔离型485后侧是给485芯片供电的,一般的485芯片不需要1W,选1W主要是考虑好买而已。不过我没太看懂你的框图,咋显示两个隔离型DC DC?你可以选ADI的全隔离485芯片,ADM2587就全部搞定了,不用DC DC

成本太高了,报价50元以上

网友G:
你的从机要是在几公里之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1W就是为了考虑总线短路么?
我刚才试了下,将AB短接30s左右,但是电流并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

你把AB短接,然后持续输出0或1.
或者把两个设备互连,一个持续输出0,另一个持续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从机要是在几公里之外呢。

485最远也就1200m吧。
几公里这个要加中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AB短接,然后持续输出0或1.
或者把两个设备互连,一个持续输出0,另一个持续输出1. ...

将近1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型485后侧是给485芯片供电的,一般的485芯片不需要1W,选1W主要是考虑好买而已。不过我没太看懂你的框图 ...

485侧隔离,单片机侧隔离,这个有啥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近100mA左右。。

如果在100MA之内,你可以用0.5W的。但我的经验,0.5W的比1W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100MA之内,你可以用0.5W的。但我的经验,0.5W的比1W的贵。

嗯,现在1W的和0.25W的出货量都还行。。

网友H:
电源要隔离?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I:
1W的便宜

网友J:
有个问题一直没太明白,一般的隔离电源模块隔离电压才2~3KV, 这一点点隔离能力貌似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K:
如果总线前后两端都加了120匹配电阻,你可以算一下光这个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L:
你通讯和单片机隔离用的光藕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M:
直接用带隔离的485收发器不行吗?zlg就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