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更改PCB规则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这几天在改一块别人画的PCB板,遇到一个小问题自己想改设计规则,改完之后老是跳出一个对话框上面的提示是“some rules have incorrect definitions,would you like to correct them”,百度也查过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求指导

网友A:
执行一遍DRC,看看是那些规则不符合

网友B:
开了在线DRC吗?如果开了,把在线DRC的规则一个一个关掉,直到不出现这个提示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