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 能否使用MIPI接口液晶屏?

楼主(2015-05-13):
请问STM32F407 能否使用MIPI接口液晶屏 ,是否可以用其他驱动芯片,驱动MIPI接口液晶屏?公司以前那块液晶屏分辨率不够,想换其他的液晶屏。但是发现,现在高分辨率的都是MIPI接口的。询问一下大家一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要用mipi转接桥芯片
还不如直接使用mipi接口的主芯片

网友B:
mipi接口的驱动芯片应该有不少吧

网友C:
479好像是mi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