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13):
multisim内三极管,编辑参数中参数的含义不认识。请大侠指示。
MODEL 2N5551   NPN(Is=2.511f Xti=3 Eg=1.11 Vaf=100 Bf=242.6 Ne=1.249
+               Ise=2.511f Ikf=.3458 Xtb=1.5 Br=3.197 Nc=2 Isc=0 Ikr=0 Rc=1
+               Cjc=4.883p Mjc=.3047 Vjc=.75 Fc=.5 Cje=18.79p Mje=.3416 Vje=.75
+               Tr=1.202n Tf=560p Itf=50m Vtf=5 Xtf=8 Rb=10)

网友A:
我也不懂,其实你也不需要懂这个。
你只要懂三极管数据手册里描述的参数含义就够了。

网友B:
这些符号得知道意义,看些模型方面的书自动能知道大部分。
IS是PN饱和电流
XTI是IS温度效应指数
EG是带喜或势垒高度
VAF是厄利电压
BF是理想最大正向beta
NE发射系数???
ISE是?
TF,TR是正反渡越时间。

网友C:
俺能记住的一半都到不了,特意查了下MC的帮助:

BJT Model Parameter Table

ISE       BE leakage saturation current 默认值 0A

NE        BE leakage emission coefficient  默认值 1.5

网友D:
参数比较多,抓几个关键的看看,可以到网上搜下BJT spice模型(三极管spice模型),应该会找到答案。

网友E:
Lz会拧螺丝钉吗?

谢谢大家!

如果你连螺丝钉的GB国家标准都不懂。

那么你在拧螺丝钉的工程中不敢到知识上的以及生产工艺上的欠缺吗?

无论你是否感到欠缺与否。

徐大肯定就是感到知识上的欠缺了。

于是徐达 就花1K多元钱买了十几本书进行“学习”。

难道不值得你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吗?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会拧螺丝钉吗?

谢谢大家!

哦,那你买书算是白买了。哦,不····你是白学了。。。买不买都是浪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教。与电子有关的不同专业所用教材不同,内容深度不同,所以一时找不到详细资料。后来发现《Multisim 10计算机仿真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聂典 丁伟主编 电子工业版 有关模型参数的说明比其它Multisim的书详细。
.MODEL 2N5551   NPN (Is饱和电流;Xti饱和电流温度指数;Eg禁带宽度;Vaf正向注入电压;Bf理想正向放大倍数;Ne B-E泄漏注入系数;
+   Ise B-E泄漏饱和电流;Ikf 正向BETA大电流下降点;Xtb正反向放大倍数温度系数;Br理想最大反向放大系数;Nc B-C注入系数;Isc B-C饱和电流;Ikr 反向BETA大电流下降点;Rc集电极电阻
+   Cjc基极-集电极零偏PN结电容;Mjc---------------;Vjc基极-集电极内建电动势;Fc正偏压耗尽电容系数;Cje基极-发射极零偏PN结电容;Mje基极-发射极梯度因子;Vje基极-发射极内建电动势;
+    Tr理想反向传输时间;Tf正向渡越时间;Itf TF随Ic变化的参数;Vtf TF随Vbc变化的参数;Xtf TF随偏置变化的参数;Rb零偏最大基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