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晶振的负载电容?分数所剩不多,请包涵。

楼主(2015-05-13):
问题一,晶振规格书里的负载电容,是晶振的测试条件或使用条件,还是晶振本身的一个容性方面的参数。
问题二,SLM1302推荐使用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是否意味着如果晶振负载电容标称6pf,就不用加两个小电容在晶振两脚与地之间呢。

网络上看了很多,说法都是大同小异,含糊不明,请专业人士帮忙解答。

现有一个产品,晶振用的32.768K,标称负载电容12.5of,电路中晶振两脚对地各接一个6pf电容,如此使用是否合适?实测时间偏差较大,40几个小时偏差达到7秒左右。

网友A:
问题一:负载电容是晶体振荡器的一个重要参数,合适的负载电容,能够保证晶体振荡器的正常起振和振荡频率的准确

网友A:
问题二:使用的负载电容为6pf,一般是说一边加一个6pf的电容
时间偏差有很多原因,包括晶振的误差,寄生电容的影响等等

网友B:
负载电容,是晶体厂家设计这个晶体工作条件时候用的值,你的实际环境应该在这个值附近,才能保证晶体的各项性能指标。

第二个问题,没看懂你的不用加是怎么提出来的,晶体要工作,就得有负载电容,负载电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你加上去的,一部分是寄生的。两者相加,就是最终的。
负载电容会极大地影响晶体的振荡频率,但是楼主需要先测到振荡频率到底是多少,才能知道准不准啊。

网友C:
你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加上电容后的频率与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D:
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先占一席之位,坐等

楼主:
多少明白一些了,谢谢耐心讲解。像DS1302规格书里说用6PF的晶振,那意思我用6pf负载电容的晶振,就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外接电容了吗?这意思是1302里面集成了6pf?

楼主:
可以在这里提另一个电路问题吗?我没有分发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这里提另一个电路问题吗?我没有分发帖了

可以在这里问,但是不容易受到关注,而且发帖可以给0分的,所以你不存在无分不能发帖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这里问,但是不容易受到关注,而且发帖可以给0分的,所以你不存在无分不能发帖的问题吧。 ...

是怕没分,问题不容易被你们看到: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这里问,但是不容易受到关注,而且发帖可以给0分的,所以你不存在无分不能发帖的问题吧。 ...

像这样一个UV灯的电路,能帮我大概讲解一下,要分析工作原理的话,从哪里开始下手,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分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