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贴片元件的焊盘设置为MultiLayer上下层电气是想通的吗

楼主(2015-05-13):
如果把贴片元件的焊盘设置为MultiLayer上下层电气是想通的吗?我画了一块板子本想将IC引脚的焊盘在底层与顶层都有焊盘,结果将焊盘设为MultiLayer,但是做出来发现,上下层的焊盘是不通的,呜呜呜,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还是要放通孔的才对呢???:'(

网友A:
当然是通孔啊
如果设置为多层 而没设内孔径
做出来的效果就是你那样的
吸取教训吧

网友B:
设置成multiplayer是指焊盘经过多层,也就是通孔焊盘,而这里上下层的连同是通过这个内孔实现的,如果你把内孔径设置为0就相当于这个内孔消失了,那上下层之间没有联系,当然就无法导通了。~

楼主:
哦哦   受教了……

网友C:
呵呵,当然要通孔了。

网友D(2019-11-26):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通孔啊
如果设置为多层 而没设内孔径
做出来的效果就是你那样的

我通孔尺寸设置了为什么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