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将STM32F030换成STM32L051后用Keil4下载失败

楼主(2015-05-13):
将STM32F030换成STM32L051后用Keil4下载程序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TM32L051是低功耗系列的,与STM32F030是不一样的。你用一样的程序当然不行。程序改好之后,Keil中的设置也要改。

网友B:
我之前用IAR是可以的,将STM32F030的代码成功下载到STM32F051里,那是因为两者芯片兼容,我估计你那不是一系列,不兼容

楼主(2015-07-06):
引用 网友A:
STM32L051是低功耗系列的,与STM32F030是不一样的。你用一样的程序当然不行。程序改好之后,Keil中的设置也 ...

是的,FLASH大小不同,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IAR是可以的,将STM32F030的代码成功下载到STM32F051里,那是因为两者芯片兼容,我估计你那不是一 ...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