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输入电压低于启动电压,怎么办?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网友A:
低于模块的输入电压范围启动可能会损坏模块,主要是因为宽压模块输入没有欠压保护电路,启动电压是由MOS 管的门限电压与软启动电路来决定的,通常MOS 管的开启电压比模块最低输入电压低2V 以上。因此,要输出同样功率,更低的输入电压所需要的输入电流也就更大,大输入电流极容易损耗电源模块。
建议:
1.保证实际输入电压在技术手册规定额定范围之内
2.建议按照《DC/DC 应用笔记》在模块前端加入输入欠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