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电源产品的抗浪涌防护

楼主(2015-05-13):
目前LED电源产品的抗浪涌能力一般都较弱,非常容易受到浪涌、过电压与过电流的冲击而造成损坏,加上目前LED电源的防雷要求已由原先的4KV 组合波形,提升到6KV~10KV不等(由于温室效应引起的雷电频繁所致),为此,提高保护性能与降低故障发生率成为了当务之急。
采用浪拓公司的GDT陶瓷气体放电管从最小5KAA到20KA不同系列与MOV压敏电阻相组合的方案,在有接地的情况下可有效地抵挡共模防护。另外,还可在L/N之间分别采用MOV压敏电阻或MOV+GDT组合,来有效抑制差模所产生的浪涌过电压并起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1、该方桉可通过1.2/50-8/20us 雷击浪涌差、共模6KV 测试。
2、压敏电阻MOV 推荐14D561K;气体放电管GDT推荐LT-B5G600L。
3、交流输入端需通过1500VAC 绝缘等级测试时,GDT2 需采用LT-B5G3000L防**。
4、共模电感并联半导体放电管。防止共模电感和电容产生谐振后进一步损坏整流桥或者开关管。

网友A:
你敢加吗?561的压敏?都烧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敢加吗?561的压敏?都烧完了

对于压敏电阻的选取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关键参数也是压敏电压和通流容量的选取。一般大家选取14D471K。但是大多数厂商为何会选取14D561K?
压敏电阻选用时还必须注意:
(1) 必须保证在电压波动最大时,连续工作电压也不会超过最大允许值,否则将缩短压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2) 在电源线与大地间使用压敏电阻时,有时由于接地不良而使线与地之间电压上升,所以通常采用比线与线间使用场合更高标称电压的压敏电阻器。

压敏电阻的失效通常有两大因素,电网电压波动,这种过压表现为持续时间长(相对于微秒级的脉冲干扰而言),通常在毫秒级(ms)级,这种干扰通常会导致MOV多次的小电流稳态击穿,击穿电流通常在毫安~安培级,虽然相比瞬态过电流冲击电流值小,但持续时间长,整体来看MOV所承受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工业场合的电源产品中的MOV受到这种侵扰的几率会更多。
压敏电阻的生存能力关系到整机使用寿命,在后端被保护设备都可满足通过Surge测试的情况下,MOV电压尽量选高,以避免电网扰动导致的MOV加速失效,如果后端都正常的情况下,由于MOV短路而导致的维修退换,将是一笔不菲的费用,特别是某些安装、拆卸、成本较高的场合。
这就是为何会选择压敏电压14D561K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