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dell N4110 电源短路

楼主(2015-05-13):
    DELL N4110的笔记本,不知怎么了!现在开机都开不开,没有开机**,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插上自带的电源电源上的指示灯立马熄灭(估计是短路过流保护)。初步判断是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源短路。就把笔记本给拆了,这两张是电源插口和电源插口背面的照片。经测量,插口那里有三路五根线。第一路,一根;第二路,两根(连在一起的);第三路,两根(连在一起);经测量第二路为地(即GND),第一路与GND之间的电阻值为115K;第三路(应该是正极)与GND之间的阻值为286K。不知道第一路干嘛的!谁有没有碰到过同样的情况啊?笔记本这是得了什么病?

这是电源插口的地方

这是电源插口的地方

这是电源接口的背面

这是电源接口的背面

楼主:
就没人懂吗?

楼主:
来个人啊!:'(

楼主:
好吧!沉了!

网友A:
看不出来,你还是找官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你还是找官服吧!

额,只有了,也没其他人回答!

网友B:
开机没反应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
内存松了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概率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没反应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
内存松了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概率还不小

插上电源笔记本上的指示灯都不亮!电源上的指示灯本来还亮,插电脑上就灭!

网友C(2015-08-0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跪求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D(2018-10-12):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自己没解决,拿去让人家修了,说是主板上的电源芯片烧了

网友E:
几年了已经换了吧。。。。

楼主(2018-11-15):
引用 网友E:
几年了已经换了吧。。。。

朋友的电脑,后来拿去维修店修了,说是电源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