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TC1923EUH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中设计TEC的一部分。TEC接到J6-7到J6-8之间。
1. 当Tec没有接入,板子第一次上电时,运行正常,只是LTC1923EUH中Fault管脚始终拉低。但是能听见兹兹声,接入电压半个小时,没有变化。
2. 当接入第一次接入TEC之后,LTC1923中SDSYNC管脚给低电平时,没有兹兹声。但是一旦想要拉高SDSYNC管脚,整个电源进入保护状态。电流打到1A左右。
3. 此后当再次空载时,依然出现供电电源进入保护状态,电流打到1A左右。
4. 如果增大电流,那么Q7烧坏.

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以上情况呢?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15-05-13):
大家没有什么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臂FET电源应与芯片VDD相同电压,顶多大于Vgsth,并且需要再并联电阻在P-FET的GS两端才行。上臂为何还要并 ...

其实这部分的电路图,基本上是根据linear的一个demo board上的电路图来做的。
这里有pdf的名字:DC491A - Linear Technology。
然后mosfet上的电压为4.8V。只比VDD小0.2V。但是此电压来源于一个可变电压,最大电压为VDD最小为3V。

网友(2016-04-24):
请问LTCL923中4、5、6引脚组成的误差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实测FB引脚输出一直未1.8V。

网友B(2020-11-03):
你的R94太小了,起不到电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