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FSMC的高位地址作为片选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2015-05-13):
小弟最近正在研究如何用STM32操作8253,用读写NOR FLASH的时序,去读写8253寄存器,但是要用到两个8253,想用高位地址作为片选,如地址A19A18A17A16(10××)读IC1,地址(01××)读IC2,不知道这么设计是否可行,其他操作会不会影响地址引脚上的信号?

网友A:
按理是可行的

网友B:
完全可以,只要注意使用的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