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怎么把普通USB摄像头传输和单片机改为无线传输

楼主(2015-05-13):
怎么把普通USB摄像头传输和单片机改为无线传输,qq731517170

网友A:
这是要diy吗?
一般要支持usb的单片机,通过接收usb摄像头的视频信号,然后通过无线信号发送出去。无线信号可以使用蓝牙或者wifi

网友A:
建议采用树莓派,或者bbblack这类板子。
有些带usb的无线路由器也能实现
或者用网络电视盒,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