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FSL_TICS_Rita:mx6q的hdmi和lcd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TI, mx, LCD, HDMI, ic
我的配置:static struct fsl_mxc_hdmi_core_platform_data hdmi_core_data = {
//for 6q,can use .ipu_id=1
//for 6dl,only use .ipu_id=0
        .ipu_id = 0,
        .disp_id = 1,
};
static struct fsl_mxc_lcd_platform_data lcdif_data = {
//for 6q,can use .ipu_id=1
//for 6dl,only use .ipu_id=0
        .ipu_id = 0,
        .disp_id = 0,
        .default_ifmt = IPU_PIX_FMT_RGB565,
};
static struct fsl_mxc_ldb_platform_data ldb_data = {
//for 6q,can use .ipu_id=1
//for 6dl,only use .ipu_id=0
        .ipu_id = 1,
        .disp_id = 0,
        .ext_ref = 1,
        .mode = LDB_SEP1,
        //.mode = LDB_SIN0,
        //.mode = LDB_DUL_DI1,
        .sec_ipu_id = 1,
        .sec_disp_id = 1,
};

进入系统后,可以有:
[root@qhh /]#ls /dev/fb
fb0  fb1  fb2  fb3  fb4  fb5

对应关系是:
fb0-lvds1
fb2-lvds0
fb3-hdmi
fb5-lcd
lvds0和1都没有问题,问题是hdmi和lcd不能同时使用,
先打开hdmi,hdmi可以显示,但是打开lcd后,lcd有显示,hdmi就没有显示了
先打开lcd,可以显示,但是打开hdmi后,lcd没有显示,hdmi也没有显示,同时报错: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5 = 0x10000000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5 = 0x00800000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100000

请版主给看看,谢谢!!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73584#373584
这个帖子说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看我的clock也没有他说的问题,这是我的clock.c里面的配置
        clk_set_parent(&ipu1_di_clk[0], &pll5_video_main_clk);
        clk_set_parent(&ipu1_di_clk[1], &pll5_video_main_clk);
        clk_set_parent(&ipu2_di_clk[0], &pll5_video_main_clk);
        clk_set_parent(&ipu2_di_clk[1], &pll5_video_main_clk);

楼主:
我还做了个试验,lcd给did1,hdmi给did0,这样无论怎样我都打不开lcd

楼主:
注:
lcd是800*480的,hdmi是1920*10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
lcd是800*480的,hdmi是1920*1080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这里lcd和hdmi都是可以分别显示的,是吗?就是同时显示的有问题。

网友A:
板子起来以后u-boot中的参数你是如何设置的?能否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网友B(2015-06-12):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要求LVDS+HDMI同时输出同样的内容,
我的LVDS 屏是1024X768-16BPP
我修改了board-mx6q_sabresd.c文件中的
hdmi_core_data这个结构变量,修改成了
{
.ipu_id = 1, //这个变量原来是0
.disp_id = 0
};
启动参数设置成: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 LDB-NEC-XGA, if=RGB666 bpp=16 video=mxcfb1: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 bpp=32  ldb=dul0‘
现在LVDS和HDMI能显示相同的内容,但是在HDMI上显示的内容,颜色不正确。我还试着将启动参数的LDB的if设置成:if=RGB24,这样HDMI显示的内容颜色正常了,但是LVDS屏上显示的颜色又有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要求LVDS+HDMI同时输出同样的内容,

你好,我看到你新建了一个帖子,我在你建的那个帖中跟回复哈~~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C(2015-10-29):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 ...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