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显示被拉长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在800*480的TFT屏上画一个300*300的正方形图案, 可实际显示的效果不是正方形,而是一个1.07:1的长方形,画一个圆形却成椭圆,各位是怎么处理椭圆的问题?

网友A:
计算完坐标后校正:
能做浮点乘法:Y轴坐标乘1.07取整数,X轴不变
或者能做16位定点乘法: X轴坐标乘以 0xEF41 取高16Bit,Y轴不变

网友A:
做不来浮点、定点的乘法,用减法、加法,Y轴值每隔14点,Y坐标加1点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