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看看launchpad实验板的原理和各部分的作用啊!!1

楼主(2015-05-13):
求这些测量电阻模块的工作原理啊!!!求大神,第一次接触TIVA launchpad 实验板,很多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很多东西百度一下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B:
有原理图还需要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还需要求原理?

这不是看不懂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百度一下就知道原理了!

呃。。这。。

网友B:
比如第一幅图,ref3033是一个基准电压ic
你可以先去找这个ic的datasheet,上面一般有这个ic的介绍和用法

网友C:
恒流源的设计结合了运放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