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I通讯距离

楼主(2015-05-13):
SPI通讯SCK时钟如果控制在适中的通讯速率上,通讯距离到底能有多远,硬件部分只是加上拉电阻

楼主:
如果我想让几个MCU在几米范围内通讯,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求大神

网友A:
SPI 单信号通讯的距离很短, 也很容易受干扰.
几米范围内通讯, 还想稳定的 SPI 方式, 可以考虑转换成差分信号传输. 可以考虑 422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