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9 GPMC数据通信

楼主(2015-05-13):
首先介绍一下硬件板设计情况,GPMC片选使用了两个,CS0连接norFlash,CS1连接fpga

在和FPGA进行通信的过程中为了提高速度,使用示波器对时序进行抓取进行分析,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对读写总周期,及片选时序进行调整时,连续两次访问片选之间的时间(nCS高电平持续时间)总是不变,有210ns,因为这个时间大小不变导致在传输20KB数据时, 用时2.8ms。尝试调制各种参数值都不能降低210ns这个时间。

我的时序设置是这样的:

#define  GPMC_CS1_CONFIG1    0x00001010

#define  GPMC_CS1_CONFIG2    0x00060600

#define  GPMC_CS1_CONFIG3    0x00020201

#define  GPMC_CS1_CONFIG4    0x02020202

#define  GPMC_CS1_CONFIG5    0x00060606

#define  GPMC_CS1_CONFIG6    0x03030000

#define  GPMC_CS1_CONFIG7    0x00000f04

不知道各位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在相似的总线设置下(异步,16位)数据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

谢谢!

网友A:
顶顶    @icecut    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对上面的问题补充一下,当把写的总周期数变大的时候,相邻两次片选的时间会减小,感觉只是调整了占空比,总的一次访问周期没有变化。费解啊。

那位大神能给解答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B:
你怎么操作的?程序写?可以试试dma触发

楼主:
是的,直接用程序写。没有用dma

网友C: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用程序写。没有用dma

你可以向icecut多请教

网友D:
或者   21ic有专门的bb群    加上向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