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继电器吸合、断开瞬间的电流曲线?

楼主(2015-05-13):
有继电器厂家给参数:
工作电流600mA,瞬态电流4A(150ms).
有点想不通:
继电器近似于纯电感负载,电流不能突变。为何有峰值电流呢?它又不是电动机!

网友A:
这个继电器的触点不接其他负载?  这个负载不能是你说的电动机???

网友B:
容性负载

网友A:
你不会认为这个工作电流什么的参数是继电器线圈的吧?...

网友C:
这个是指触电可以通过的电流吧

楼主:
是一种特殊继电器,用在纯电动汽车或者混合动力车上。见附件。
我就是不能理解线圈的峰值电流是怎么来的

网友B:
看走眼了,在3楼以为是触点电流,楼主测一下吸合及释放时的线圈电流形波,也许会有所发现

网友A:
我想,这还真就是个电动机,线圈有动铁芯存在,电感量是不一样的... ...

楼主(2015-07-08):
是线圈的参数。电动汽车上用的高压继电器

网友D:
吸合近似空载,断开近似满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