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RBT6最小系统进入stop模式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目前STM32L152RBT6最小系统进入stop模式测得电流340μA,和手册上的差的N远。。。怎么调低,哪里配置不对吗?请问大家怎么对IO进行配置的。下面是我进stop前IO的配置。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unction used to Configure the GPIO in low consumption
  * [url=home.php?mod=space&uid=346721]@Caller[/url] Lock_EnterStopMod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LowPower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tore GPIO configuration before lowpower switch */
        GPIOA_MODER = GPIOA->MODER;
        GPIOB_MODER = GPIOB->MODER;
        GPIOC_MODER = GPIOC->MODER;
        GPIOD_MODER = GPIOD->MODER;
        GPIOH_MODER = GPIOH->MODER;

        GPIOA_PUPDR = GPIOA->PUPDR;
        GPIOB_PUPDR = GPIOB->PUPDR;
        GPIOC_PUPDR = GPIOC->PUPDR;
        GPIOD_PUPDR = GPIOD->PUPDR;
        GPIOH_PUPDR = GPIOH->PUPDR;
        /* Configure all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trigger OF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0K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 all GPIOA except PA6 and PA7 used for RF_SPI_NSS and RF_SPI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ll GPIOB except PB0 and PB13 used for RF_IRQ and Touch_IR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all GPIOC except PC4 and PC5  used for RF_SPI_MOSI and RF_SPI_MISO
                                                PC7 and PC9  used for Voltage_Detect and ZIgBee_IRQ
                                                PC11 PC12 PC14 used for Anti-Lock and MicroSwitch FPTouch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6 | GPIO_Pin_8| GPIO_Pin_10 \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裸板单单MCU的话,只需要把所有IO设置成GPIO_Mode_AN模式就行了吗?怎么感觉电流还是没啥变化。。。

网友A:
测的地方对不对?
手册上的是指MCU本身的电流消耗,不是整个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的地方对不对?
手册上的是指MCU本身的电流消耗,不是整个系统的。

现在焊的就单单stm32L152RBT6加上复位 晶振 这些外围

网友A:
下面这篇**测的是F4在STOP模式下的电流。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验证STM32F401在STOP模式下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