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I6636k2h关于srio建立路由表与数据收发

楼主(2015-05-13):
想实现的是两步,第一,在TCI6636k2h上运行一个 srio discovery路由表,第二,运行一个 发送端,给指定的id发送数据。
目前问题是我以前做的都是没有bios的,现在如果先运行一个机遇BIOS的discovery路由表程序,再加载一个 发送端程序该如何去配置,还用配置程序内的 一些初始化吗?还有是不是也是基于BIOS创建一个任务呢?这样加载会不会与路由表的BIOS冲突呢?或者直接加载一个main函数就行呢?

网友A:
第一,在TCI6636k2h上运行一个 srio discovery路由表,第二,运行一个 发送端,给指定的id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在TCI6636k2h上运行一个 srio discovery路由表,第二,运行一个 发送端,给指定的id发送数据。[em:12 ...

其实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在同一个DSP上重复加载两个基于 bios的demo

网友B:
确实很高深,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