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CCA

楼主(2015-05-13):
最近在研究CC2530 这款单片机,不带协议栈,只是使用2.4G的RF模块

现在使用场景是多个CC2530设备给同一个CC2530发送数据,就是所谓的一收多发的模式,为了避免通道拥挤造成数据丢失,打算使用CCA功能。

看数据手册看了N遍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操作CCA,希望做过这块的朋友能指导一二,谢谢。如果有历程更是感激不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bXz3g0TG3_cumF-bkCdIvNr5iZhsmK30-nynlX-INnsRhG_lgMM5r ...

额,这个资料主要讲的是帧过滤,和数据包处理的,和CCA功能不搭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资料主要讲的是帧过滤,和数据包处理的,和CCA功能不搭架啊…… ...

:L可能我复制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蓝牙双模模块,特点是:双模;主从一体;多链接;串口可达到在20K byte每秒以上;不需要客户写蓝牙的MC ...

额,我是要自己开发CC2530

网友A:
今天在ti官网找了找,也没找到专门针对cca的应用手册。
手册中只有这段描述:
23.8.12 Clear-Channel Assessment
The clear-channel assessment (CCA) status signal indicates whether the channel is available for
transmission or not. The CCA function is used to implement the command-strobe-processor functionality
specified in the IEEE 802.15.4 specification [1]. The CCA signal is valid when the receiver has been
enabled for at least eight symbol periods. The RSSI_VALID status signal can be used to verify this.
The CCA is based on the RSSI value and a programmable threshold. The exact behavior is configurable
in the CCACTRL0 and CCACTRL1 registers.
There are two variations of the CCA signal, one that is updated at every new RSSI sample and one that is
only updated on SSAMPLECCA/ISAMPLECCA and STXONCCA/ISTXONCCA command strobes. They
are both available in the FSMSTAT1 register.
Note that the CCA signal is updated four clock cycles (system clock) after the RSSI_VALID signal has
been set.

网友A:
具体应用的话,就是:
ISTXONCCA开启CCA检测以后,需要对CCA的检测结果进行判断,确定是否可以正常发送

网友A:
http://www.ti.com/cn/lit/pdf/swru191 第23.8节 有关于Transmit Mode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ttp://www.ti.com/cn/lit/pdf/swru191 第23.8节 有关于Transmit Mode的介绍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忙!!!

我再好好看看这资料!

现在基于我的理解是 CCA是检测RSSI强度的,如果强度低于一定的值比如-84db则以为信道非空闲,然后继续等待,延时一段时间后继续判断信道是否空闲,如果是空闲就发送数据。

这段功能是往CSP 协处理器写命令,然后协处理器可以是立即处理这段程序,也可以是通过程序调用来执行这段程序,里面还会涉及MAC定时器的计时。

原理知道了,就是不知道如何具体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