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串口问题

楼主(2015-05-13):
请问  ,新唐M453芯片利用串口中断接收未定字节的数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有数据接收才会产生中断,当数据结束后,就自动结束了,传输协议里有结束符号。

网友(2015-06-17):
这个,有啥特别吗,发送完了就是发送完了,用指针啊

网友:
使用指针,发送完成后,会由个结束符号的

网友B:
使用指针啊,把要发送的字节首地址发送给发射器,等发送到结束符号就停止了。

网友C:
楼上说的貌似都挺对的。

网友D:
好多库函数的原型都是使用指针实现的。

网友C:
嗯,我看了几个芯片的库函数,串口或者其他通信接口函数都是通过指针实现的

网友:
楼主试过传递指针进去了吗?如果是已经存在的字符串,在字符串结尾一般都有结束符号。

网友:
你写个while语句:从指针入口开始发送,当读入一个结束符号后,停止发送,同时发送一个结束符号出去。
接收程序:一直读,当读到一个结束符号跳出来完成接收。

网友:
楼上的,把怎么发怎么收都说的这么清楚明白,我以前怎么想不到发送时候最后发个结束符号呢。

网友A:
需要发送端发送个结束符号,如果收到结束符号,这边就停止接受,清理中断标志进入低功耗休眠。

网友E:
记得要识别结束符号啊,要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