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四路采集问题

楼主(2015-05-13):
目前现在的问题是只能采样一路,不能采样四路,如何实现四路采样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判断ads1115已经转换完了,要把数据读出来?如何判断第一路转换好了,开始读第二路呢?

网友A:
从手册上看   应该是先通过IIC配置   也就是发过去要读取通道的相关命令
内部MUX将切换到相应的AINx     没有配置完成   只去读取   应该是默认为AIN0吧

网友B:
这个需要一个通道切换的芯片的啦。

网友C:
一般在转换完成后,会有电平输出,你看看是ads1115的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