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急急急,求告知pic16F877A在picc下如何实现printf函数?

楼主(2015-05-13):
pic16F877A在picc下如何实现printf函数,包括sendch和getch还有UART的init(),最好有源代码,没有告知具体步骤也可以,拜托了,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用

网友A:
好像得调用stdio.h并将串口重定向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yte;
}

unsigned char getch(void)
{
        while(!RCIF)
                continue;
        return RCREG;
}

unsigned char getche(void)
{
        unsigned char c;
        putch(c = getch());
        return c;
}

我是18F4550,里面如果有跟你寄存器名称不一样的自己查找改一下

网友B(2015-08-04):
引用 网友A:
好像得调用stdio.h并将串口重定向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请问这个串口重定向应该添加在哪个文件下呢?

网友C(2018-03-24):
引用 网友A:
好像得调用stdio.h并将串口重定向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谢谢分享!!!

网友D:
一般重定义这几个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