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频率传导超标整改

楼主(2015-05-13):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测试的图片

网友A:
加了磁珠也不行么?是什么线上面的传导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磁珠也不行么?是什么线上面的传导辐射?

L、N线传导测试4824 CLASS A,开关模块电源输入都加了磁珠,不起作用,加的是村田的电源线用磁珠。

网友B:
你这传导过不了,回头辐射也还是过不了的。从源头解决问题,查查10MHz部分的走线、电感泄漏 ... ...
  如果只管目前的传导:假如是金属机壳,可以在电源输入串一个电源滤波器基本解决,输出线一定要尽量短。如果是塑胶机壳,尽量剪短各条引线并注意减小发射面积试试,各处并联电容试试是否有改善,找到改善最明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传导过不了,回头辐射也还是过不了的。从源头解决问题,查查10MHz部分的走线、电感泄漏 ... ...
  如果 ...

辐射也是过不了,源头就是里面的超声波发生器,发生器使用金属外壳进行屏蔽,只有几个15mm左右的开孔,用来出线,然后出线也是屏蔽线,辐射仍然超标很多。另外传导的话,是金属机壳,使用了多种滤波器,基本没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辐射也是过不了,源头就是里面的超声波发生器,发生器使用金属外壳进行屏蔽,只有几个15mm左右的开孔,用 ...

说不定就是你的屏蔽线传出去的辐射...,或者屏蔽用的金属壳接地不合理,是一个更厉害的天线。再就是DC电源,走线也可以传递辐射,滤波措施不仅仅是针对电源的纹波,也需要对抗用电部分产生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