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DC DC模块电源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5-05-13):
请问电源模块短时间内能否承受大电流输出?比如功率1W,输出电压+15V,输出电流0.066A的电源模块,如果后面要驱动MOS开关,开关期间的瞬间电流可能达到0.5A,但平均电流及功耗不大,这样使用电源模块会造成损坏不?

网友A:
应该不会,MOS开关是在打开的一瞬间生产尖峰电流,1W的模块工作频率大概是40KHz左右,20uS的时间应该不会损坏输出二极管,长时间工作发热是个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1W模块的工作频率是40kHz是指电源里面的开关工作频率? 长时间发热是指电源里面器件电流过载?按照论坛里“定电压输入隔离非稳压输出系列产品常见故障分析”文档,外部并联一个5uF左右的电容,是否就可以支持0.5A的脉冲电流输出,
如果输出端负载太小电源效率过低而发热,再并联一个2k欧的电阻,保证最小负载?

网友A:
你应该有测试数据了???

楼主:
没有啊,主要是想考虑一下这样的器件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