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51单片机中断问题

楼主(2015-05-13):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
    51系列单片机,通过外部中断扩展加查询的方式(中断扩展采用二极管加或门的方式),中断触发方式采用下降沿触发,同时接四个外部中断,当任意一个外部中断发生时,单片机中断引脚会由高电平变低电平。
    目前的问题是,当有一个中断发生时,中断引脚由于外部中断的影响,一直保持低电平,当再有一个外部中断发生时,对中断引脚的影响还是低电平,因此无法再产生下降沿,也就无法有中断响应。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才能避免一个中断产生导致后面的外部中断都无法响应的局面?  求解,谢谢!

网友A:
先把外部信号处理好。

网友B:
通过异或输入信号,然后双边沿中断,有中断时读输入信号与上次的输入信号比较,判断是哪个产生了上升或下降信号

或者各输入产生单稳定态信号,(按下后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一定时间自动复位信号)

网友C:
这个只能外部电路改进,否则,肯定会丢失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