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串口通信出现了图中的现象,本应该输出1的说

楼主:
求告知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3):
参りましたのよ、答え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か?むずかしいのか?私におしえて御願いします。

网友A:
这么高级,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是什么软件

额,这只是一个虚拟终端

网友B:
用十六进制看看收到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十六进制看看收到的是什么。

它是4个实心矩形一起蹦出来的,我用的板子是PIC16F877A的,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
{
        int ds=2;
        //TRISC=0x00;  //设置c口输出
        //PORTC=0xff;  //c口输出1
         //TRISC=0x80;        //置RC6/TX与RC7/RX分别为UART的传送与接收引脚
        TRISC=0x80;
         TXSTA=0xB4;  //选择8位传输,,TSR FULL
         RCSTA=0x96;
         SPBRG=25;

        while(1)
        {
                //LED=~LED;
        printf("%f",ds);
        //putch("%f);
                //delay(10000);
        __delay_ms(1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十六进制看看收到的是什么。

能看出什么问题吗?还是说我的时钟频率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