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找一种高压降的LDO

楼主(2015-05-13):
本来想到供需广告发帖的,但是看到几乎没人回,所以就发这里了。
我记得以前上班的公司用过一种LDO,SOT23封装的,可以在5V~30V之间正常工作,输出是3.6V。现在有个电路需要用到这个LDO,但是网上找不到资料。请问论坛上有谁用过这种LDO的,或者有谁可以提供这种LDO的,麻烦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工作过的人,不会上ti,ad,onsemi,linear,…的网站上筛选么?

网友B:
LDO是低压降的意思,高压降还需要LDO,这不是很搞笑?

网友C:
HT75XX的最高输入电压是26V。MIC5233输入电压高达36V。

您手里的规格书版本太老了,HT75xx最高输入电压都已经升级到30V了

网友D:
LZ的说法错了,LS的说法也错了。
LDO是低压降,LZ要的是高耐压的LDO。
普通的三端稳压,比如LM317,耐压虽高,但是饱和压降也要大一些。
这个LDO是有的,比如合泰的,比如SGM的,但是可能到不了30V,大约24V左右。

网友B:
5V~30V之间正常工作,输出是3.6V
5V输入,3.6输出时,压差为1.4V,还真得用LDO。SOT23封装的高压LDO很少见,Ti的有一些,可以去看看;
SGM2203输入32V,应该也可以http://cn.sg-micro.com/index.php?m=tables.table&id=50

今天又下载了LM317的资料,不要求体积、低Iq的话,LM317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E:
HT75xx系列输入电压只能到30V,极限耐压33V,SGM2203输入电压可以到36V,最高极限耐压44V,负载能力150mA,能满足楼主应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V~30V之间正常工作,输出是3.6V
5V输入,3.6输出时,压差为1.4V,还真得用LDO。SOT23封装的高压LDO很少见 ...

SGM2203输出电压在0.8V~3.2V下,最高输入电压是32V,输出电压在3.3V~12V时,最高输入电压是36V

网友F:
各种官网一大堆IC可以参考。

网友G:
用pnp搭一个嘛!

网友H:
圣邦威,华南总代理  Q 463280305   送样  技术支持,SGM2203

他们说这是简单粗暴的营销,我不否认

网友I:
这么高压差,电流稍大不得糊了

网友J:
自己去TI的官网找,还有疑问么。。。同意某楼说的,楼主需要的是高耐压的LDO输入。

网友K:
LDO从理论上来说。

谢谢大家!

是个错误的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人们总是妄图用PNP型的实现低压差。

但其他问题出现了。

总的来说你是实现了所谓的低压差。

但稳压效果不好了。

所以没有意义。

稳压电源的设计理念就是不合理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DO从理论上来说。

谢谢大家!

是否有意义,不是以某个人的看法决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是否有意义,不是以某个人的看法决定的。。。

是啊。

谢谢大家!

一个电路正确与否。

是由本大师决定的。

但不是由其他的某个人的看法决定。。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是啊。

谢谢大家!

好吧。。你赢了。

这让我想起了“今日头条”上的一个疯子。总是那么自大,哦,还多了一点。总是居高临下的,想法子向别人灌输自己的错误思想。

网友M:
终于同意了“本大师”一次,LDO就不是干高压差这玩意的,PNP做主调整管性能很差的。

以楼上n多人推荐的HT7533为例,在东莞骗子论坛上,输入12V,输出在上电瞬间可以过充到6V从而烧片子的,我至少看过3次了,在Q群里面也见过2次,你们居然敢让它输入30V,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太快。

网友K(点评):
嗯,你说的。正是本大师酱油对大家进行教导的。谢谢大家!

网友N:
SGM的芯片不好买呀。多在华强北铺点货吧,要不不敢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N:
SGM的芯片不好买呀。多在华强北铺点货吧,要不不敢用呀。

SGM的正品货不会放到华强北那种鱼龙混杂的市场,包括淘宝,也不要相信网上任何鼓吹是SGM总代理的话,为保障货源,正品都是透过代理商或者原厂指定的渠道商出货。
从去年开始每月出货都在1亿颗以上,出货量是巨大的,所以您所说的不好买,实际上是没找对渠道,还是直接联系原厂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M:
终于同意了“本大师”一次,LDO就不是干高压差这玩意的,PNP做主调整管性能很差的。

以楼上n多人推荐的HT7 ...

以前坛子里有个帖子,就是谈论HT75xx上电瞬间有过冲电压的,我也多次回复过,以前的版本,是固有bug,当然新版是否有改进我不知道,那个是上海的兄弟,我后面给他寄送了几十颗SGM2200,他还把上电输出的曲线放到了帖子里,,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搜搜看。
不知道你了解过总线型烟感产品没有,这个行业都是用耐高压的LDO把24V转为3.3V,因为产品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休眠状态,只间歇性的进行烟雾、温度检测,故而要求LDO静态功耗要足够低。
HT75xx系列最新版本输入电压时30V,极限33V,考虑浪涌,用在30V输入电压下是不安全的,还是换用输入电压在36V以上的吧,其他品牌如何我不知道,至少SGM2203不会有输出过冲现象:)

网友O:
我想问一下,LDO    LP2985系列的产品,压降和本身发热以及工作电流有关系吗?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一下,LDO    LP2985系列的产品,压降和本身发热以及工作电流有关系吗?是什么样的关系 ...

不论什么品牌的LDO,规格书中都有一个热阻系数和封装功率的参数,比如SOT89-3,假设给出的封装功率是0.5W,那么在散热良好下理论上有如下公式:
(Vin — Vout)*I <= 0.5W,也就是压差乘以电流,都会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
一般设计时散热不可能做的很好,所以就需要预留余量,一般最多就用到一半,也就是0.25W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