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高手请进 。。。充电电流平均分配

楼主(2015-05-14):
    有一台可控硅控制的充电设备现将后面加一级变换设备,要求将其电流平均分成两路,供后面的电池充电,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原理框图你都不给别人示意下怎么给你建议啊。

网友B:
加的什么变换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的什么变换设备?

一、可控硅的输入电压为265V的三相电,输出是可控硅控制电流大小的给多个串联铅酸电池充电  串联电池电压范围大概为180-288V

二、现要在它的输出加一个设备,将其分为两路给电池充电但要保证电流平均分配,如前级设置为1A  平分为两路的就各0.5A

网友B:
你是要做个充电机?
交流三相输入 输出2路 每路1A  每路电压90-1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个充电机?
交流三相输入 输出2路 每路1A  每路电压90-144?

它本来就是一个充电机,只是在输出那里再并联一组,就可以同时充两组,如果不经过电子设备,直接并联就会导致电流不一样,比如充电机输出的电流为1A,直接并联可是就是一个0.3A,一个0.7A。现在要保证平均分配

网友B:
用三极管与mos管组成的恒流电路 应该可以
注意器件耐压和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与mos管组成的恒流电路 应该可以
注意器件耐压和散热

但是输出端电流会变大变小,能给个电路图吗,高手同志

网友C:
大于0.5A关断

网友A:
PWM同步驱两路,限流点放在0.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同步驱两路,限流点放在0.5A。

用mos管,igbt ?    怎样驱动,能有一个成熟的电路图吗

楼主:
本人技术有限,你这个图我确实没看明白,如果PWM都为高电平,那么都导通,,怎么实现了,均流呢,Vo1  Vo2是分别接两组电池的正极吗,Is是做什么的

网友A:
我晕,画到这种程度你都看不出来啊?如果你连PWM都不熟悉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别改了,高压电池不是很好玩的,弄不好后果很严重。

网友A:
Vo1是电池1的正,Vo2是电池2的正,VIN+是输入,Is是电流采样,限流点设在0.5A,任何一路过流均关断PWM以达到均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1是电池1的正,Vo2是电池2的正,VIN+是输入,Is是电流采样,限流点设在0.5A,任何一路过流均关断PWM以达 ...

但不确定过来电流多大,总之保证将电流平均分配

网友A:
你管他多大干嘛,反正你的水泵你控制,你想开多大流量开多大流量。你家的自来水龙头就那么大,你管水库里有多少水干嘛啊?你想喝完啊?咱不是龙王咱就不操定海神针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