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SDW做普通PORT口的烧录问题

楼主:
楼主使用的时芯片是MKL16Z64VLH4,开发环境是Version: 10.6。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想使用SWDCLK和SWDIO做普通PORT口,E:\SWD1PE设置如图。在用JFLASHARM烧录失败,用示波器测量发现reset_b在烧录时是拉低的。后来单步,先connect芯片,是OK的,在erase chip时失败。现象见图。求大神相救!!!!

PA0:SWDCLK PA3:SWDIO

PA0:SWDCLK PA3:SWDIO

PA20:Reset_b

PA20:Reset_b

网友A(2015-05-14):
你前面有烧录成功吗?直接按CW debug按钮时,提示什么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有烧录成功吗?直接按CW debug按钮时,提示什么错误呢?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reset_b是有拉低,但是把reset的功能给禁掉了,所以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