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的adc采集问题

楼主(2015-05-14):
adc 怪异现象

adc 怪异现象

两个都是自己建立的工程没有任何网上copy的地方,用的同样的CMSIS和StdPeriph,用adc+dma的采集方式。两工程的代码原理一致,只有结构上的不同。采集的数据都是同一块板的同一个数据源。为什么数据不一致???

网友A:
看规律,一个多了200多数字;
程序哪里加了下吧;

楼主:
数值没有任何的改动,都是adc+dma直接到内存里边断点查看的原始值。时钟,中断,库文件,头文件都核实过了完全一致的。CMSIS和stdperiph库都核实过了,连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l1xx_md.s都核对过了。采样周期是完全一致的。代码都是严格核实的。我想肯定是和工程某个有关系的地方的问题,但是实在是想不到呀

网友B:
你量几次,ADC的参考电压,看看是不是有波动。

网友C:
如何保证同步同时啊?

楼主:
不是同时采集的,是分别刷了两次程序在同一块版子上,只是采集的数据源是恒定不变的。VREF电压也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用同样的程序,然后分成小块改动

网友D:
学习学习,个人不是很懂。。

网友E:
是不是没有ADC校准的步骤?

网友F:
是不是你采集的地方都有波动??如果能把数据波形贴出来,就更有说服力了。

楼主:
没有波动,,最近在忙其它的,把它暂时放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