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一款600mA左右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5-05-14):
L293D能带动  可是 发热有点大....  有没 输出电流大点的  性价比好点   最主要温度不能升得太高  电压5-9V 都行.....

网友A:
国产,TI,ST都有吧;

标题应该是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TI,ST都有吧;

标题应该是600mA;

:shutup:笔误

网友:
这种驱动芯片应该是都会发热的

网友B:
推荐个比较常用的古老芯片,  L298

网友C:
st的还是值得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