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两个电路在EMI上有和区别

楼主(2015-05-14):
请问各位大侠:
下面两种电路在抗EMI上有何区别

网友A:
抗来自电机的EMI干扰下图好一点。上图是个错误电路。

网友B:
两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I无关,另一帖已经说了理想二极管防反接。

请问Q4的DS端有Ron,那么在地发生抖动的时候,通过EMI设备监测这时在Ron上会有一定的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噪声吧!

网友D:
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先占一席之位,坐等